请教一个VHDL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5-04-06):
如何实现控制寄存器的某一位对模块的控制,比如说这个模块产生数据完毕,要控制寄存器的某位为1,怎么实现呢,要把这一位与模块连接起来吧,用VHDL如何实现,
谢谢了。

网友:

就是只读寄存器的一般设计方法。把该信号与你cpu接口中的寄存器直接相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