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S的两种方案,有不解的地方想请教.

楼主(2005-04-12):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用FPGA实现DDS.对于这幅图的原理还比较直观.但下面这幅原理图中的相位调制器的引入就不明白了,觉得是不是多余的,没有也可以,但在网上查看相关资料都没有找到仔细说明相位调制器作用.有哪位能发些具体点的资料给小弟吗.或者回帖指点指点小弟.
邮箱:  cyberworm_008@126.com
QQ号码:33532844
愿听各位指教.

楼主:

这是小弟不解的原理图.

网友:

如果你只完成频率相关功能,,比如调频或者频移键控,,
就不需要设计相位调制部分,,如果设计进去的化,,要设置这个寄存器为0
如果你要进行相位调制或者相移键控,,
那这个相位调制寄存器和那个加法器就是必须的。

楼主:

版主有什么详细点的文档资料能发给小弟吗?
先谢过了

网友(2007-03-13):
有相关资料没

网友(2007-05-24):
相位调制就是对相位信息进行加运算

相位调制就是对相位信息进行加运算。深入理解相位调制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