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Synopsys DC include Prime-Time function?

楼主(2005-04-13):
(图片)

网友(2005-07-06):

no

网友:

PrimeTime来源于DC中的时序分析部分,后来synopsys把这些功能提取出来并加入一些dc没有的功能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时序分析工具,用于前后端网表的STA。
一般的时序分析完全可以用dc来完成,结果和PT是一样的。

网友(2014-04-14):
话说DC后的时序分析比较粗糙,没有PT来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