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杂算法实现方法的问题

楼主(2005-04-19):
请教复杂算法实现方法的问题
各位高人:
===================================================
我现在要实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算法,软件算法是以如下的形式方式给出,我在用FPGA实现时应该如何做,是用有限状态机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吗?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好的方法呢?请各位一定要指点我呀?

1.  T1 = X1 ;
2.  T2 = Y1
3.  T3 = Z1
4.  T4 = c
5.  If  (T1=0) or ( T3 =0 )
                 Then Output( 1, 0, 0) and stop.
6.  T3 = T3×T3
7.  T4 = T3×T4
8.  T4 = T4×T4
9.  T1 = T1×T1
10.  T3 = T1×T3  = Z2
11.  T1 = T12
12.  T1 = T4+T1 = X2
13.  T2 = T2×T2
14.  if ( a=0 ) then
      14.1  if (a=1) then
           14.1.1  T5 = a
           14.1.2  T5 = T3×T5
      14.2  Else T3=T5
      14.3  T2 = T5 +T2
15.  T2 = T4+T2
16.  T2 = T1×T2
17.  T4 = T3×T4
18.  T2 = T4 + T2  = Y2
19.  X2 = T1
20.  Y2 = T2
21.  Z2 = T3
===================================================
请不吝赐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

用流水线

网友:

  先整理一下算法吧。感觉其中还有问题。
  最好弄清运算过程,再决定如何实现。
  软件给出的算法,不一定适合硬件实现。
  如果控制过程很复杂,可以考虑采用状态机。
  如果运算过程很规则,则可以考虑采用流水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