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是ise好还是synplify好?

楼主(2005-04-19):
另外问问,哪里有synplify的下载?

网友:

Synplicity官方网站

网友:

Synplicity is usually used for synthesis,then we can used the xilinx ise for place and route....although ise also can be used for synthesis, but i think the synplicity is better, for why,i also want to know.

楼主:

听说过。不过感觉ISE的综合不应该差啊

网友(2005-07-23):

Synplify > ISE in synthesis FPGA

网友(2005-09-30):

若论synthesis,Synplify应该比ISE好,
但是ISE有place and route

网友:

synplify的综合效果比ise的xst要高大约20%左右。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做的几个设计都进行了对比,差距大约就这么大~

网友:

我用synplify,在ise中调用他。

网友:

ise的综合已经不做了,呵呵!XILINX和SYNPLICITY有战略联盟,都用synpl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