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规则

楼主(2005-04-21):
用VHDL/VERILOG描述寄存器组时,如size1[7:0],好象是可行的,可以仿真,也可以综合。
但以前我的师傅好象跟我说过“数字结尾的寄存器组或者总线,有的EDA工具会发生信号混淆,如上面的size1[0]可能就会被认为是size的第10根线”,不知道以前师傅说过的对不对?各位同仁对这种命名是赞同呢还是反对?谢谢!

网友:

以前使用Xilinx的Foundation 3.1的时候确实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的这些工具应该没有这种问题了,但我个人还是建议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