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使用过CYCLONE内部的PLL进行倍频设计?

楼主(2005-05-08):
能不能描述一下简单的方法,我这边怎么老是仿真得不到正确结果

网友:

输入的时钟频率符合CYCLONE的要求,设好倍频参数(不是任选的)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网友:

倍频参数怎么设呀?清高手指教

网友:

在Q-II用MegaWizard Plug-In Maneger-ALTPLL,按提示的步骤进行, 倍频参数如果选得不合适,会自动提示“cannot implement the requested PLL, cause: requested mult/div factors not achievable”

网友(2010-01-13):
是数字信号倍频?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thxxxxxxx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