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时钟有毛刺

楼主(2005-05-10):
xilinx xc2s200器件,对系统时钟进行8分频后输出。输出的时钟频率是对的,单在两个边沿都有毛刺,而且毛刺的电压比较高,请问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除去毛刺?谢谢先

网友:

不要用分频 用时钟使能

楼主:

我的时钟是输出给外部AD和DA用的,采用使能是不行的。

网友:

时钟输出端接去耦电容试试

网友(2005-07-02):

如果你的输出信号直接来自DFF的输出,
不大可能发生你说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