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及高手请进!“用verilog语言及QuartusII实现IIC/I2C接口”

楼主(2005-05-23):
您好,能帮帮我吗,有谁会啊,指点一下我吧。
一部分内容也好,如IIC接口的读写verilog程序,谢谢各位达人了!

网友:

其实在国家标准ip核库里,应该说什么一般的核都有了,像I2C,PCI,RS232,SPI等等,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而已,你说的i2c核,其实如果你把i2c的时序图读懂了,自己就可以写了,我正准备写一下,但是一直找不到时间,因为我一直在规划系统,像i2c用verilog实现等细节,要等我规划完才做,估计要等一段时间。其实网上有布部分程序,你可以先研究研究,回头有什么心得,不知是否可以与我分享分享?pjultra@163.com 如果你需要这部分,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太好了,我毕设作iic的内容,只是不会用verilog语言。交个朋友互相研究一下qq14097067 请注明eetop
等我研究差不多了就可以交流一下  呵呵

网友(2005-07-25):

基本上是个降频加上基本的协议就可以。
记得应该是第一个字节是命令,其余几个(4?、5?)表示地址和数据。

网友(2006-12-15):
强烈建议:sdfsdf大家找一些FSM设计的书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按照I2C的标准协议,然后在写代码时使用状态转移就很容易实现了。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现在工作得很正常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按照I2C的标准协议,然后在写代码时使用状态转移就很容易实现了。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现在工作得很正常得了

能不能发给我看看啊?
会者不难.我不会,觉得不容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按照I2C的标准协议,然后在写代码时使用状态转移就很容易实现了。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现在工作得很正常得了

我的邮箱是laplas@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按照I2C的标准协议,然后在写代码时使用状态转移就很容易实现了。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现在工作得很正常得了

我也想学习一下 能不能发给我一个 violet701@126.com 谢谢

网友:
Opencores有,不过还是要先把协议搞清楚

网友(2007-09-03):
是啊   我也正在做  就是弄不出来  交流一下zuotiande2004@163.com  感激万分!!!

网友:
编一个简单的还是不难的啊

网友B:
可以参考夏宇闻老师的书

如果你是初学者,可以参考夏宇闻老师那本《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书上有关于IIC接口的设计,而且那本书对于初学Verilog还是很好的入门与提高教程。IIC协议算是一个同步与异步结合的协议(我个人理解),关键是识别传输的开始和结束信息。

网友:
我也要个来参考参考  zuotiande2004@163.com

网友(2009-02-15):
我最近刚做了一个主的iic,感觉还可以,有机会探讨下!!!

网友(2009-05-26):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按照I2C的标准协议,然后在写代码时使用状态转移就很容易实现了。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现在工作得很正常得了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zw___1010@163.com

网友:
opencore中有一个core,只是接口可能同你的需求不大一致,不过时序没有问题,可以拿来参考。

网友:
这个网络上应该有现成的,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初学者,可以参考夏宇闻老师那本《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书上有关于IIC接口的设计,而且那本书对于初学Verilog还是很好的入门与提高教程。IIC协议算是一个同步与异步结合的协议(我个人理解),关键是 ...

IIC关键怎么是搞懂开始和结束信号??你自己认为的吧··
   我大概讲一下:
首先IIC是飞利浦公司开发的一个基于2线的串行传输总线,分别是SDA 和SCL,工作的时候需要一个主机(master)另一个是从机(slave),主从机就通过这2根线传数据,速度分三种 100K/S,400K/S 和3.4M/S。
  再讲一下开始:当SCL线高电平时候SDA线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就是开始,当SCL是高而SDA由低变高时就是结束。
当然你要知道全部协议才行,至少也是核心部分,比如7位寻址,应答等你才能将就着传输,如遇到多主机竞争总线的时候你还需要知道仲裁,自己看看吧,
我手上有一份华为公司的IIC slave 部分,我不知道你要做哪部分,opencores上也有。QQ 7854018

网友(2010-09-08):
我的邮箱是 忘了

网友:
I2C绝对是初学写状态机最好的作业,建议楼主仔细学写,有好处

网友(2011-03-30):
i want to know how to use the station write the i2c?

网友:
opencore上有 但是貌似很多 看不懂。。。

网友(2011-06-06):
这个I2C的代码我写过的,分为SLAVE和MASTER,我们一般写的是SLAVE。在写之前要好好读懂协议。
我记得I2C工作有集中方式,一次可以发送一组数据,还可以一次发送多组数据。一般都是用于配置寄存器时用的多。
记得但是写了两个状态机,一个是运转工作状态状态机,一个就是运转地址和数据的。代码是不难写的,关键是要理清协议。

网友(2011-08-22):
    请问我能向你请教下I2C设计的问题吗?我的QQ:1009586244。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能向你请教下I2C设计的问题吗?我的QQ:1009586244。

网友(2011-09-22):
高手给点儿资料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