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应用

楼主(2005-05-26):
我刚接触FPGA/CPLD,我采用的是max+plusII工具,使用verilog hdl语言写了一段代码,编译通过,并生成了一个*.sym文件。然后我在图形设计文件中调用了该sym文件,并添加了input和output端口,注输出为总线输出。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error:Symbol or function propotype ':1' does not match its design file:it has 26pinstubs/ports,but the design file has 0 pins.
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你的lampa,lampb,acout,bcout在程序里都是输出信号么?

网友:

可能是原sym文件中的管脚定义不对

网友:

你选自动的,可能是你的引脚不够了

网友(2011-01-15):
你选自动的,可能是你的引脚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