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英雄帮帮小弟吧!

楼主(2005-05-26):
第一个是与门,第二个调用与门,两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
library  ieee;
entity  and2  is
      port(x,y:in  bit;zut  bit);
end  and2;
architecture  ex2  of  and2  is
begin
z<=x  and  y;
end  ex2;
---------------------------
---------------------------
library  ieee;
entity  adder1  is
port(
          m,c:in  bit;
          nut  bit);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ex1  of  adder1  is
component  and2  is
    port(x,y:in  bit;zut  bit);
end  component;      begin
          g1:and2  port  map  (m,c,n);

end  ex1;
---------------------
-------------------
and2编译通过,
但adder1不行,
错误提示是:
    error:file  d:\max\decoder.dir\adder1.vhd:symbolic  name  "x"  is  not  a
                                  port  of  "and2"  in  a  vhdl  design  file
    error:file  d:\max\decoder.dir\adder1.vhd:symbolic  name  "y"  is  not  a
                                  port  of  "and2"  in  a  vhdl  design  file
    error:file  d:\max\decoder.dir\adder1.vhd:symbolic  name  "z"  is  not  a
                                  port  of  "and2"  in  a  vhdl  design  file
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