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中的条件是不是它所包括的所有语句执行过程中条件都要成立?

楼主(2005-05-31):
请问Verilog语言中,if语句中的条件是触发条件,还是在这个条件语句下面的所有语句执行过程中条件都要成立?
我在用C语言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触发条件的,在VERILOG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一个触发条件,也就是在if语句中包括的所有语句执行过程中,不再去理会这个条件拉?
还是在if条件分之语句包括的所有语句执行的过程中,要if后面的条件一定成立呢?

网友:

触发条件!!

网友:

我觉得不是触发条件,应该是所有条件都成立,才会动作。

网友:

和C一样

网友:

是触发条件的,你可以做个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