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仿真一下这个吧

楼主(2005-06-03):
遇到一个难题,使用modelsimSE5。8仿真下面的程序时,总是失败,请教各位,帮我仿真一下吧,不胜感激,继续波形,我的邮箱xiaomai8365@hotmail.com
module communication(clk,err,out1,out2,signal,tail_crc,wrong);
input clk;
input err;
output[4:0]tail_crc;
output[11:0]out1;
output[11:0]out2;
output signal;
output wrong;
reg[4:0]tail_crc;
reg[16:0]temp1,temp2;
reg[11:0]out1,out2;
reg[11:0]buf1,buf2;
reg[16:0]shift;
reg hx,hy,ha,hb,confim;
reg first;
reg signal,wrong;
reg[3:0] i1,i2,i3;
reg[5: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first)shift=16'h8000;
  first=1;
       if(! hx)
       begin
       hy=0;
       i1=i1+1;
       shift=shift>>1;
       shift[16]=shift[15]^shift[12];
       if (!shift[16:13]) shift[16:13]=4'b1000;
       if (i1==4'hc) begin hy=1;i1=0;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nfim)hx=0;
       else hx=1;
       if(hy)
       begin
       hx=1;
       hb=0;
       out1=shift;
       buf1=shift;
       temp1[16:5]=buf1;

       if(buf1[11]) buf1[11:6]=buf1[11:6]^6'b110101;
       if(buf1[10]) buf1[10:5]=buf1[10:5]^6'b110101;
       if(buf1[9]) buf1[9:4]=buf1[9:4]^6'b110101;
       if(buf1[8]) buf1[8:3]=buf1[8:3]^6'b110101;
       if(buf1[7]) buf1[7:2]=buf1[7:2]^6'b110101;
       if(buf1[6]) buf1[6:1]=buf1[6:1]^6'b110101;
       if(buf1[5]) buf1[5:0]=buf1[5:0]^6'b110101;
       temp1[4:0]=buf1[4:0];
       tail_crc=buf1[4:0];
       if(!ha) hb=1;
       end
   end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if(hb)
begin
  ha=1;
  temp2=temp1;
  if(err) temp2[16]=~temp2[16];
  buf2=temp2[16:5];

  if(buf2[11]) buf2[11:6]=buf2[11:6]^6'b110101;
  if(buf2[10]) buf2[10:5]=buf1[10:5]^6'b110101;
  if(buf2[9]) buf2[9:4]=buf2[9:4]^6'b110101;
  if(buf2[8]) buf2[8:3]=buf2[8:3]^6'b110101;
  if(buf2[7]) buf2[7:2]=buf2[7:2]^6'b110101;
  if(buf2[6]) buf2[6:1]=buf2[6:1]^6'b110101;
  if(buf2[5]) buf2[5:0]=buf2[5:0]^6'b110101;
  if (temp2[4:0]^buf2[4:0])
begin
signal=1;
confim=1;
temp2=temp1;
count=count+1;
out2=0;
if(count>32)
   begin
     count=40;
     wrong=1;
     end
   end
else
   begin
   wrong=0;
   count=0;
   signal=0;
   confim=0;
   out2=temp2[16:5];
   end
ha=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又不把错误提示贴出来,也不说这是什么东西,谁有空帮你仿?

网友:

是啊,你应该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

老实说,这个电路有点不像是手工写的,倒像是用图形化的软件生成的,比较乱!

网友:

写的太不规范了,看得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