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内存条问题,大家请进!

楼主(2005-06-16):
我用altera公司的芯片开发一个控制器对内存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内存各参数是:
类型:SDRAM
容量:128M
封装:SO-DIMM
片上是 8M×8的SDRAM颗粒。
请问,如果我换一家公司的内存,类型、容量、封装都一样(都是笔记本电脑的内存),只是片上颗粒不一样(如:16M×8  or  16M×16),我之前的fpga控制程序还能继续适用与这款内存吗?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开发出来的控制程序可以适用多款不同公司的相同型号(只有颗粒类型不同)的内存条?
感觉不尽!

网友:

接口位宽是否一致?dram的地址是行列地址相乘的,你设计的接口还要考虑行列地址的取值范围,还有性能参数:比如刷新周期、寄存器设置所需的周期、bank数以及各种时延等等。如果全部一致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hehe,楼上说的极是。现在问题是,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获取这些参数,再根据不同的参数做相应的读取或写入处理?

网友:

去厂家的网站上找该ram的datasheet,一般是免费的,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