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器的问题2

楼主(2005-06-20):
module new(out,in,enable );
output[0:7] out;

input[0:7]  in;
input enable;
reg[0:7] out;

always @( enable)

      if( enable )
            assign out = in;

           else

            deassign out;
endmodule
这时书上的例子,怎么会出现error:
@E: CG283 :"D:\cpld\verilog\new.v":20:12:20:17|Procedural assign is not a supported statement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与书上写的不是很一致,至少不能用在进程中使用assign语句!
always @( enable)

     if( enable )
           out = in;

          else

           out = 8'bzzzzzzzz;

网友:

何止这一个问题啊。
先学习verilog语法,最好了解一下verilog2001。语法都不对,谈何电路、功能?
把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弄明白先。
assign不能用在begin……end之中。
组合逻辑always敏感量列表不全。
这么简单的逻辑完全可以不用always。

网友:

还有一点
你用的是过程连续赋值语句,当然不能的
只能用在测试程序中

网友(2011-03-10):
语法还没学好

网友:
我觉得LZ直接用个assign语句就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