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晶振的一点东东

楼主(2005-06-24):
1)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在datasheet上有建议的连接方法。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可以适应于任何DSP,一般建议用晶体。
2)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比较稳定。有源晶振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3)注意:20MHz以下的晶体晶振基本上都是基频的器件,稳定度好,20MHz以上的大多是谐波的(如3次谐波、5次谐波等等),稳定度差,因此强烈建议使用低频的器件,毕竟倍频用的PLL电路需要的周边配置主要是电容、电阻、电感,其稳定度和价格远远好于晶体晶振器件。

网友(2005-09-16):

嗯,好帖,

网友(2007-04-25):
多用dsp内部的振荡器,
顶一个

网友:
有源晶振信号质量不好,大概15、16M以上就比较差了,最好还是使用环回方式的。

网友:
不过看不懂

网友:
有源晶振 不一定比較好
有見過低價品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2010-04-04):
学习一下了了
请不要灌水!

网友(2010-06-08):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