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的代码覆盖率问题

楼主(2005-07-04):
请问各位高手仿真中的代码覆盖率是否一定要达到100%呢?怎样才算最优的testbentch?

网友:

达到100%基本上不可能。
一个优秀的TestBench首先要满足期望的验证环境,其次要速度快。

网友:

覆盖率有好几个统计,
语句和条件分支覆盖率一般能达到100%,
翻转覆盖率要看情况。

网友(2007-06-16):
帮你顶一下啦

网友:
你可以 对没有覆盖到的代码进行检查 ,看看是否必要针对这些代码 做专门测试

一般代码覆盖率到100% 是不大可能的,尤其是对于大型项目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