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ag下载spartan 3 fpga问题 (内详)

楼主(2005-07-09):
我的片子是spartan III 1500的,下载接口是自己做的并口转jtag的口,使用impact可以检测到port,但是在initialize chain的时候检测到无数个unknow device,并且一直无限检测下去。硬件上我只用了一块fpga,暂时没有用prom,所以jtag的tdi,tdo,tms,tck直接接到fpga的tdi,tdo,tms,tck上的。
initialize chain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测量jtag上面的信号,好像tdi一直是高电平,tck有时钟信号,tms,tdo好像都是有数据信号的。
求教高手

网友:

jtag的tdi,tdo接到fpga的tdo,tdi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jtag的tdi,tdo应该接到fpga的tdi,tdo.

网友(2011-08-30):
这就是JTAG环路闭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