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about wincvs?

楼主(2005-07-09):
hi, all :
i setup a cvsnt and wincvs in windowsXp, when i have actived CVSNT Control Panel, then into the wincvs :
the error :
cvs.exe [login aborted]: authorization failed: server boor rejected access to /cvs_home for user eda
i have read the help manal, but i dont know why i cant access the server ,
in other hand, i want setup a cvs server in internet communicate with my servel
friends, how ?
any helps ?

thx

楼主:

那位大侠帮个忙啊!

网友:

建议使用*nix版的CVS,CVSNT不是很好。
另外,你的错误估计是权限设置的问题。CVSNT用的是window系统的帐户,你再仔细设一下。

楼主:

cvs 对于几个用户的情况过于复杂,我都设为admin了,我再看看吧。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