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钟 综合

楼主(2005-07-12):
在一个设计中,有异步时钟,怎么去综合效果会好些
如对每个时钟域单独综合,然后把网表合成在一个文件里
还是直接对这个设计综合
或者用虚拟时钟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吧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对你的问题没有。
每个时钟各自定义,然后对时钟之间的路径用set_false_path来约束,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现在我们就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做的
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最优的
我没有试验过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urrivers2005/07/12 09:37p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我理解对你的问题没有。
每个时钟各自定义,然后对时钟之间的路径用set_false_path来约束,应该就可以了吧。

一般就是这样做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下 ,对异步的情况 设置false path 那是不是 就不管他的timing了啊 完全不优化?

网友:
设置false path path可以说是一种慢约束,就是对我们设计的路径基本不做优化,但是对于对于异步时钟我的理解就是对每个时钟单独加约束,然后在添加时钟域约束,约束两个时钟是两个不同的时钟域,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嘛,我知道FPGA设计用Synplify综合时可以这样在SOPC中添加这样的约束

网友(2012-10-25):
回复 网友B:

   异步设计的时序控制只能由设计者自己来控制,综合工具控制不了

网友:
set_clock_groups + set_data_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