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综合和后端布局布线所用的库不一样呢?

楼主(2005-07-13):
请问综合和后端布局布线所用的库不一样呢?
除了工具所要求的库后缀的格式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不懂?
谢谢!!!!

网友:

当然不一样,综合库是包含关于基本cell单元的时序信息,后端布局布线库不光是有基本cell单元的时序信息,还有版图信息等等!

楼主:

兄弟
能否详细说说呢
拜托你拉!!!

网友:

当然是不一样的啊1

网友:

一条简单原则:凡是不用的信息库里都没必要带。可以减少机器内存和处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