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old time与周期有什么固定的关系么?

楼主(2005-07-13):
请问Hold time与周期有什么固定的关系么?
像setup time与周期就有一个固定的算式关系
对于保持时间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算法关系与输出延迟时间或者与周期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没有固定关系,setup time是时钟沿到来前信号稳定的时间, hold time是时钟沿到来后信号的稳定时间,只要符合spec要求就好

网友:

对。是这样。

网友:

有setup violation还能slow down你的时钟。hold violation你就死翘翘了

网友:

agree

网友:

setup和hold时间都是阻碍时钟频率提高的瓶颈,比如对于几个G的CPU。
但对平常的设计,hold时间和时钟周期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