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old = max clock delay - min data delay?的问题

楼主(2005-07-14):
请问hold = max clock delay - min data delay?的问题

请问这个等式中max clock delay包括一些什么呢?
min data delay  又包括一些什么呢?

网友:

max: clock的最大skew +其他delay(比如gated造成的delay)
min: 组合逻辑电路的最小delay,比如shifter的delay=0

楼主:

版主 请问您上面的max clock delay 包括寄存器后面的组合逻辑的延迟么?

网友:

不包括,它只计算clock tree本身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