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芯片开发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开发 设备驱动程序 呢?

楼主(2005-07-14):
请问在做SOC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开发 设备驱动程序 呢?
在做芯片开发的过程中,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开发一些如PCI,或串口什么的驱动程序呢?
是不是当芯片上面用到操作系统的时候,都要增加 设备驱动程序呢
同时请问还有别的原因么?

网友: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的啊1
现在硬件和软件一般都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