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拉小妹一把

楼主(2005-07-15):
我用的是lattice的M4A5系列的芯片。为什么反复烧写几次就不好使了呢?而且用的是同一个文件。请大家帮帮忙,问什么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有没有输出冲突?

楼主:

没有输出冲突。而且后来查了一下,是有几个输入管脚被拉坏了,与地短路了,可能是击穿?但不知原因。

楼主:

呜呜!大家帮帮忙喽!

网友:

换个片子,就好了.这是常事.搞FPGA一定要有两套板子和片子,不然可就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