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设计难题证答

楼主(2005-07-19):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07/20 12:53pm 第 2 次编辑]

clk1: 频率F,随机同时并行发送32位数据D和数据有效信号valid
clk2:采样时钟,频率可能是1~4F,和clk1完全异步
怎样设计clk2的接收电路,使数据快速有效地按clk1的发送顺序接收到。
要求:不考虑使用异步FIFO的慢速设计,因为地址握手太慢,并且尽量减少数据buffer的使
用。
基本要求:保证解决亚稳态问题,只用4个左右32位的寄存器buffer

网友:

clk1支持类似hready信号吗?否则会丢数据吧?数据有效信号期间数据变化吗?

网友:

慢时钟采快时钟的数据,难度还是有点大也。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5/07/19 05:54pm 发表的内容:
clk1支持类似hready信号吗?否则会丢数据吧?数据有效信号期间数据变化吗?

不支持,它只给出valid,valid随时有效,你就得想办法缓存住。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07/19 09:16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ahan2005/07/19 05:58pm 发表的内容:
慢时钟采快时钟的数据,难度还是有点大也。

采样时钟是1~4T,应该是快采慢
-------------
阿憨,不好意思,是俺写错了,应该是4倍频率才是,呵呵

楼主:

这中间还要解决亚稳态问题。
俺搞了个方案要10组32位的buffer,太多了,受不了,必须优化。
高手继续帮忙,俺希望从你们那借鉴一些好的思路。

网友:

4T 是4倍周期还是4倍频率?

楼主:

下面引用由goodhope2005/07/19 08:16pm 发表的内容:
4T 是4倍周期还是4倍频率?

哦,瞧俺糊涂的,应该是4倍频率,呵呵

楼主:

到目前为止,俺的方案采用了4组32位buffer,主要对付clk1:clk2 约= 1:1时的亚稳态问题,采样延迟了4个clk左右。
2-4倍频率采样时的方案相对要简单些。
大家如果有更快更少buffer的方案,请不吝赐教。

楼主:

俺的方案失败,继续研究ing
大家有思路了吗?目标4个32位buffer,可以对valid信号编码。。。。

网友:

扁师兄能否把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再介绍一下?
时钟是知道了,而这两个时钟之间的数据有什么特定的关系,是传递地址还是传递数据,还是传递握手信号?采到的数据准备如何处理?
好像uart都是八倍或者十六倍采样,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07/20 12:55pm 第 1 次编辑]

题目很简单:就是 clk1  随时并行发送32位数据,同时给出一拍valid信号;用clk2把有效数据快速可靠地按clk1的发送顺序采下来就ok啦。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干吗这么讨论呢?;)
为什么不用FIFO,难道FIFO很不合适么?我觉得下面的方案很合适:
实现一个FIFO valid信号为写信号。读信号一直有效。因为clk2的频率大于clk1,所以,最多5个深度就应该可以了吧(两个防止亚稳态,两个用来做ping-pong操作,还有一个作为冗余)。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5/07/20 11:13am 发表的内容:
俺的方案失败,继续研究ing
大家有思路了吗?目标4个32位buffer,可以对valid信号编码。。。。

俺改变编码思路,基本搞定,有待仔细再琢磨。。。

楼主: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0 12:54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干吗这么讨论呢?;)
为什么不用FIFO,难道FIFO很不合适么?我觉得下面的方案很合适:
实现一个FIFO valid信号为写信号。读信号一直有效。因为clk2的频率大于clk1,所以,最多5个深度就应 ...

clk2 = 1~4 clk1 的频率,不完全是大于。
本题的难点其实就在clk1和clk2异步相等的情况,fifo不好实现。因为你fifo终归要有空满信号和读信号的来回异步采样,这其实就等同于转化为对valid的采样了。

网友:

奇怪扁兄的方案怎么会不对?
扁兄的思路很对啊,将valid信号编码成4个buffer的valid0~3信号,这样每个buffer在极限状态下数据可以寄存至少4个clk1周期,
再用clk2同步valid0~3之后取下降沿单脉冲作为clk2中的valid0~3_clk2信号存储到大缓冲区(maybe big SRAM)中即可。
如果确定clk2与clk1为1:1的话,只需要3级buffer就够了,因为用同步后的valid0~2就可以了。

网友:

再说说我的方法,希望斑竹也把自己的结果写出来,也不枉大家关注了这么久!
这是一个类似FIFO的方法,相当于读一个有效。
假设采用2^n个缓冲区,需要两个个n位的gray code,作为读写指针。
写指针每次数据有效时加一。关键就是读指针的控制和输出信号out_valid的有效,而这两个可以其实只需要out_valid这个信号就可以了,读指针在每次out_valid有效时将增加一。因此问题转换为out_valid的,而这个信号只需要是 rd_addr!=wr_addr的
两次寄存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5/07/20 02:14pm 发表的内容:
奇怪扁兄的方案怎么会不对?
扁兄的思路很对啊,将valid信号编码成4个buffer的valid0~3信号,这样每个buffer在极限状态下数据可以寄存至少4个clk1周期,
再用clk2同步valid0~3之后取下降沿单脉冲作为clk2中的val ...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clk1,clk2周期相等。在特殊情况下,就会遇到在采样valid信号的时候,出现一个寄存器建立时间不够,而下一个寄存器保持时间不够的问题。相当于
你用clk信号来采样clk信号,你说能够得到什么冬冬?

网友:

,是有些小问题。
将valid编码成clk1单拍valid0~3之后,再产生延时1周期的两个clk1周期宽度的信号,用clk2同步后取上升沿脉冲应该可以解决。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0 02:55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clk1,clk2周期相等。在特殊情况下,就会遇到在采样valid信号的时候,出现一个寄存器建立时间不够,而下一个寄存器保持时间不够的问题。相当于
你用clk信号来采样clk信号,你说能够得到 ...

网友:

其实我还在考虑采样一个2个时钟周期以上的异步信号上升沿脉冲干脆不做同步,那么可以只用3级Buffer来完成这项任务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5/07/20 04:32pm 发表的内容:
,是有些小问题。
将valid编码成clk1单拍valid0~3之后,再产生延时1周期的两个clk1周期宽度的信号,用clk2同步后取上升沿脉冲应该可以解决。

首先,由于亚稳态的存在,valid采样后的时序顺序会乱,这样你不能按顺序采样;而不按顺序采样,由于如果用4个buffer,则数据只能最多保留4个周期,则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0 02:52pm 发表的内容:
再说说我的方法,希望斑竹也把自己的结果写出来,也不枉大家关注了这么久!
这是一个类似FIFO的方法,相当于读一个有效。
假设采用2^n个缓冲区,需要两个个n位的gray code,作为读写指针。
写指针每次数据有效时 ...

俺回头想想你的思路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5/07/20 02:14pm 发表的内容:
奇怪扁兄的方案怎么会不对?
扁兄的思路很对啊,将valid信号编码成4个buffer的valid0~3信号,这样每个buffer在极限状态下数据可以寄存至少4个clk1周期,
再用clk2同步valid0~3之后取下降沿单脉冲作为clk2中的val ...

你的思路基本跟俺是一致的,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1:1时要把valid加长一拍,再加上亚稳态的两拍延迟,造成数据无法在可靠采样时间正确采样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5/07/20 04:43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我还在考虑采样一个2个时钟周期以上的异步信号上升沿脉冲干脆不做同步,那么可以只用3级Buffer来完成这项任务了。

有待研究

楼主:

俺晚上把俺的方案和时序贴上来,大家帮着看看是不是可靠。

网友:

看了看,应该可以用fifo撒!不管两个时钟周期是否一致,fifo最好用了,通过比较clk1写地址和clk2的读地址判断是否满是否空,是否读出。非常好用阿!这几天我在搬东西,到了SZ我给师兄找个例子看是否奏效:)

楼主:

下面引用由ahan2005/07/20 05:59pm 发表的内容:
看了看,应该可以用fifo撒!不管两个时钟周期是否一致,fifo最好用了,通过比较clk1写地址和clk2的读地址判断是否满是否空,是否读出。非常好用阿!这几天我在搬东西,到了SZ我给师兄找个例子看是否奏效:)

道理是这个道理,仔细分析也许就不好用哦。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07/20 06:30pm 第 2 次编辑]

先贴图,一般能看懂。工作原理待会再贴。
主要是解决1:1的情况。倍频采样的情况就很easy了。

楼主:

工作原理:
我们把clk1的valid和数据按4拍一循环,然后顺序进行数据锁存,需4个32位buffer,所以每个数据可以锁4拍。同时V2和V4也要锁存4拍。
创造4个2位one_hot码,两个用于V1和V2编码,两个用于V3和V4编码。
我们下面按顺序来看工作过程:
1. 开始时one_hot码都是00。根据V1=0或1,编两组码(10,01)或(01,10),有效两个clk1周期,然后都回到00。V3时也同理。这两组码到clk2采样后才根据V2的锁存信息来选择其中一个。
2. 这两组码被clk2采样,第一和第二拍进行亚稳态处理。第三拍(带F2标号的)再延一拍用于判断上升沿。
3. 在F1和F2拍都可能进行码的上升沿判断,同时用V2先选择出一个码,然后根据码就可以知道V1和V2的有效与否了。马上进行D1的采样,同时产生下一拍D2的采样脉冲。
4.  D3和D4同样处理。问题是我们看时序会发现D3的采样点和D2的采样点有可能重合,这很好解决,在D3采样时看看有没有D2的采样脉冲,如果有就顺延D3和D4的采样。这个处理在D1采样时也受以前D4的影响,可以同理处理 。
5. OK OK OK OK啦!

楼主: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0 02:52pm 发表的内容:
再说说我的方法,希望斑竹也把自己的结果写出来,也不枉大家关注了这么久!
这是一个类似FIFO的方法,相当于读一个有效。
假设采用2^n个缓冲区,需要两个个n位的gray code,作为读写指针。
写指针每次数据有效时 ...

1:1时不管是gray码还是out_valid要想在clk2被有效采样,都需要至少两拍的有效和两拍无效,这样就是4拍,所以用FIFO要缓存很多拍数据(大于4)。欢迎你给出详细的设计方案和时序,以供大家欣赏。
俺的方案4个buffer就搞定了。唯一复杂的就是倍频采样时要重新考虑时序,然后整合到1:1的方案中去。

网友:

--在每一次数据有效时,写指针增加
        --同时,数据写入ram.
wr_pointer_p: process(clk_wr)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wr))then
  if( valid='1') then
    wr_pointer<=gray_adv(wr_pointer);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每一次输出有效时,读指针增加
        --同时,使用者应该将数据寄存.
rd_pointer_p:process(clk_rd)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rd))then
  if( out_valid='1') then
   rd_pointer<=gray_adv(rd_pointer);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产生out_valid
        --将写指针同步到读时钟
        --因为是gray code,同步的不会造成数据错误,
        --而仅仅产生最多2个读时钟的延迟
        --两级触发器是为了防止亚稳态。
process(clk_rd)
begin
  if( rising_edge(clk_rd))then
     wr_pointer_delay_1<=wr_pointer;
     wr_pointer_delay_2<=wr_pointer_delay_1;
  end if;
end process;
--这是相当直截了当的。
out_valid<= '1' when(wr_pointer_delay_2!=rd_pointer) else '0';
        现在分析一下,
        连续的写:这种情况下wr_pointer一直连续变化,可是,wr_pointer的任何一位
        都不会连续变化(至少有两位的情况),所以从读时钟看来,将会产生最多两个
        时钟的误差,一个由于特殊的时序产生。再加上另外一级的延迟,也就是最多三个时钟的
        延迟。最精确的表示应该是T_delay = T_setup+T_hold+2*T_rd。也就是说,
        最多需要 1 + T_delay/T_wr个缓冲就可以了。计算的时候,要向上取整,同时增加一个缓冲
        以便防止例如时钟抖动之类的信号问题。

楼主:

谢谢pppaaa大侠的设计,有个问题再讨论一下:
gray码要完备编码的连续工作才能有效,也就是说buffer必须是2的倍数,所以如果4个buffer不够的话,就需要8个,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在这个问题里由于必须只能用4个buffer,时序能不能可靠工作?俺要再验证一下。

楼主:

这种其实已经不是fifo了,跟俺的设计有共通之处:
首先是2位gray码,必须用4个buffer;然后是clk1和clk2各维持一套顺序码,保证数据的采样顺序。
俺的设计里也用4个buffer,然后通过对Valid编码使clk2采样后能知道clk1的数据顺序。
所以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gray码,一个是one_hot编码。gray码的方案如果有效,最大的好处是对clk2的频率通用。我的方案最大的好处是buffer数不以2的幂增加。
俺要对两个方案都实现一下。
再次感谢pppaaa大侠的优秀思路。

网友:

不敢称大虾,不过时待业青年而已;)
想凭技术创业两次未成,准备找工作又拿不定注意,只好天天上论坛;)
你的思路我看了一下,可惜没有太搞清楚。
我想着里边有三个关键点,只要注意了,就有很多方法,这三个关键点是:
1. 异步输入亚稳态。
2. 无法用一个时钟采样一个频率比自己高(包括等于,还需要考虑建立保持时间) 的信号。
3. 在将一组信号从一个时钟传递到另外一个时钟的时候,需要考虑各个信号通路上的延迟不同以及信号上的毛刺这两个问题。
例如,考虑延迟:01->10,在一个异步时钟,看来,可能是,00,01,10,11。
考虑毛刺,00->00就有可能产生上面的四个结果。
这时突然想到一个通用问题,可以简单描述如下:
如何将一组状态从一个时钟域安全的转移到另外一个时钟域呢?这可是个头疼的问题。
昨晚想了一下,发现可能的依赖因素是: 状态的数目N,每一个状态可能转移到
多少M(i)个不同的状态。想来想去,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希望斑竹有时间了
看看。如果有了通用的方案,可能就不再需要讨论gray码的冗余问题了;)

楼主:

这是pppaaa的方案的时序图,目前看来没有问题;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吧

网友:

这是用什么工具画的时序图?
gray code的冗余,不是一个问题,只要在使用的时候,把几个连续的编码当作一个编码使用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1 03:50pm 发表的内容:
这是用什么工具画的时序图?
gray code的冗余,不是一个问题,只要在使用的时候,把几个连续的编码当作一个编码使用就行了。

用visio画的。
富裕的码你怎么来处理?比如俺用了5个码,下面要回到000码,怎么办?这样不就造成有的位有效周期只有1拍了?

网友:

o ,我一般用visio画框图,没有做过时序图。;)
gray code的冗余是这样子的
000 001 011 010  110 111 101 100
就收缩成:
000 001 011 010  110 000
这里边的关键是110到000的转变,
可能被同步成:  000,010 100,110
显然,只要把其中非法的码子当成其相邻的码子处理就可以了。你可以再用其他更多的编码做个实验。我觉得在原理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不好表达出来。
我又一本<数字设计--原理和实践>的书,我一看那个圆盘就知道这样是可行的。

楼主:

我感觉冗余时就是要找一组子集,使每位的变化不能少于两拍,保证能传过去;
比如5个有效码就找其中一个自己 000,001,011,110,100,回000;其它子集也可以。
然后在接收方可能要仔细处理,译出来如果是非法码就等待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大延迟。这点可能要仔细分析。
这种异步传输的编码值得研究 :))

网友:

关于gray code冗余的思考带来了一个全新方案,这个方案将为异步时钟间的数据传输
提供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
问题是:数据从一个时钟wr_clk,其件数据有效用valid
来指示,怎样将数据传递到另外的一个时钟rd_clk域?这里不对时钟频率做任何假设。
这个问题有以下这么几个关键点:
1. 异步输入亚稳态。
2. 无法用一个时钟采样一个宽度小于一个周期(包括等于,还需要考虑建立保持时间) 的信号。
3. 在将一组信号从一个时钟传递到另外一个时钟的时候,需要考虑各个信号通路上的延迟不同以及信号上的毛刺这两个问题。
4. 必须保证数据的不能够丢失。
5.
解决方案:
  基本思想是首先将数据缓冲起来,然后挨个的读取数据。具体方法包括:
1。有一组缓冲区n个。n必须足够大,以便缓冲区不会溢出。
2。读写双方都维护一个指针,表示将要存取的缓冲区,这个指针在数据读写
   之后将增加1,并循环。
3。写方通过gray code将信息传递到读的一方,其gray code每写一个数据增加
   1,读方维护自己的gray code,每次读取数据之后增加1,并比较自己
   的gray code和写方的gray code ,如不相等,表示可以进行一次读取。
   并反复进行下去。
讨论 :
  1. 需要多少个缓冲区?这需要由数据有效频率和读取速度和延迟来确定。一般的
答案依赖于wr_clk的频率,rd_clk的频率,valid的模式,为了消除亚稳态和其他附加
的延迟。
  2.为什么需要采用gray code ? 采用gray code是为了满足面的要求3。
  3.gray code需要多少位? 一般的考虑上面的要求2。至少需要的位数将是保证
gray code 每一位的宽度可满足要求2的最小值。
  4.还有其他么? 如果gray code的个数小于了缓冲区的个数(一些情况下发生),
可以简单的将gray code多一些位,来避免复杂的控制操作。
  5.在wr_clk频率大于rd_clk得时候情况如何?这个电路可以很好的工作,并代替原来的将valid信号接入触发器时钟端和异步复位的办法,并具有更简单的静态时序。
  6,还有其他么?如果这个方法属于原创的话,建议把它叫做 PPL方法,或者PPL电路。 PPL(皮皮鲁),是陪伴了我10年以上《童话大王》里的主人公。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5/07/21 08:39pm 发表的内容:
我感觉冗余时就是要找一组子集,使每位的变化不能少于两拍,保证能传过去;
比如5个有效码就找其中一个自己 000,001,011,110,100,回000;其它子集也可以。
然后在接收方可能要仔细处理,译出来如果是非法码 ...

仔细看,会发现子集是没有的,因为我举的例子中011到110时有两位发生了变化,就不是gray码了!
只能定义成:“各位不能连续变化码”。

楼主:

仿真发现大问题,如果clk2比clk1频率小一点(比如有5%误差),周期大,如果全速发送,则gray码方案存在最后会追不上的现象,造成数据接收错误。而我的方案应该还可以继续工作,因为我的方案采的是实际编码,而不是采取自己增加来追的策略。
皮皮鲁兄你也帮俺仔细琢磨一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07/22 07:26pm 第 1 次编辑]

俺突然发现,俺的方案把问题搞复杂了,其实根本没必要valid编码,只要把valid分解成4个两拍有效、两拍无效的信号传过去,数据锁4拍;然后采样时判断上升沿,再加上同时是否有其它信号的上升沿的判断,就可以工作了,so easy。。。。
哎,俺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真是匪夷所思啊 :(((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5/07/22 05:24pm 发表的内容:
俺突然发现,俺的方案把问题搞复杂了,其实根本没必要valid编码,只要把valid分解成4个两拍有效、两拍无效的信号传过去,数据锁4拍;然后采样时判断上升沿,再加上同时是否有其它信号的上升沿的判断,就可以工作 ...

镂主来解释一下具体的方法吧。;)
我觉得好像控制逻辑还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接受方,可能需要一个状态机来轮流检测各位是不是1。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pppaaa2005/07/24 07:31pm 发表的内容:
镂主来解释一下具体的方法吧。;)
我觉得好像控制逻辑还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接受方,可能需要一个状态机来轮流检测各位是不是1。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不是轮流,是同时检测四个信号,而逻辑上同时只可能(12或23或34或41)都为一,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顺延。我已经验证过。

网友(2005-09-16):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不同时钟域,在高速时钟端加入两级寄存同步即可实现采样吧.

网友(2006-07-27):
经典老帖,顶起来。
google, baidu 上搜索发现很多其它网站都转载了这个帖子,所以不得不顶。

网友:
分频,同步

clk2做个分频电路分出来的频率与clk1的频率成比例,再同步设计,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只是一个方向还好说,加一个handshake信号往回穿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增长了见识

网友(2006-09-12):
这个和uart类似 异步通用的思想就是用高速时钟采样开始信号

网友:
My suggestion.

Clk2 >= CLk1,
the buffer will not be full for ever, If clk2 read out the data without hesitate,
So the handshake is single direction.

网友(2010-03-05):
好文章
压入百度的博客中

网友:
碰巧,在我曾经做过的设计中,和楼主碰到一样的问题.
关键思想就是,A时钟域的数据稳定的时候,利用flag型号通知B时钟去踩!
(1)如果A,B时钟相仿, 周期相似,所以A时钟域data hold时间短, B时钟可能碰到跳变沿,这是只能把数据加宽,等于降低A时钟域的数据跳变频率.
(2)如果在2~4F 比较好弄,A时钟域数据相对B时钟域hold时间足够长,不要buff就可以.

希望对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2010-04-15):
本人写了一段代码,仿真后没什么问题。
发出来看看,请大家多提点意见。

module test(
clk1,
clk2,
rst1_n,
valid,
data_in,
data_out,
out_valid
);

input        clk1;
input        clk2;
input        rst1_n;
input        valid;
input [31:0] data_in;

output [31:0] data_out;
output        out_valid;

wire        clk1;
wire        clk2;
wire        rst1_n;
wire        valid;
wire [31:0] data_in;
wire        read_en;

reg [31:0] reg0;
reg [31:0] reg1;
reg [31:0] data_out;
reg        out_valid;
reg        rd_ptr;
reg        wr_ptr;
reg        wr_ptr_d1;
reg        rst2_n;
reg        rst2_n_d1;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1_n)
begin
   if(!rst1_n)
    begin
     rst2_n    <= 1'b0;
     rst2_n_d1 <= 1'b0;
    end
   else
    begin
     rst2_n_d1 <= 1'b1;
     rst2_n    <= rst2_n_d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st1_n)
begin
  if(!rst1_n)
     wr_ptr <= 1'b0;
  else if(valid)
     wr_ptr <= wr_ptr + 1'b1;
  else
     wr_ptr <= wr_ptr;
end

always @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st1_n)
begin
if(!rst1_n)
    begin
     reg0[31:0] <= 32'h00;
     reg1[31:0] <= 32'h00;
     end
else if(valid)
   begin
    case(wr_ptr)
    1'b0: reg0[31:0] <= data_in[31:0];
    1'b1: reg1[31:0] <= data_in[31: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reg0[31:0] <= reg0[31:0];
     reg1[31:0] <= reg1[31:0];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2_n)
begin
  if(!rst2_n)
    wr_ptr_d1 <= 1'b0;
  else
    wr_ptr_d1 <= wr_ptr;
end

assign read_en = wr_ptr_d1 ^ wr_ptr;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2_n)
begin
   if(!rst2_n)
    begin
     out_valid <= 1'b0;
     rd_ptr    <= 1'b0;
    end
   else if (read_en)
    begin
     out_valid <= 1'b1;
     rd_ptr    <= rd_ptr + 1'b1;
    end
   else
    begin
     out_valid <= 1'b0;
     rd_ptr    <= rd_ptr;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2 or negedge rst2_n)
begin
   if(!rst2_n)
      data_out[31:0] <= 32'h00;
   else if (read_en)
    begin
     case(rd_ptr)
      1'b0: data_out[31:0] <= reg0[31:0];
      1'b1: data_out[31:0] <= reg1[31:0];
     endcase
    end
   else
     data_out[31:0] <= data_out[31:0];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想的貌似不对  学些了

网友(2010-05-29):
好老的帖子,好老的问题。个人认为lz确实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其实就是用异步fifo,读、写方各维护自己的地址,采用gray编码。
具体到这个问题,使用4个32位的buf, 但地址用3位的gray码(为什么3位,2位是不是就够了?不知道的再想想),而且只需要输出方(即:clk2)采样clk1时钟域的地址,然后产生not_empty标志,这其实也就是clk2输出的valid信号,数据输出用clk2的读地址的低两位来选择。
这种结构对clk1,clk2的频率无任何要求,只是clk1的写fifo的数据率小于clk2的频率即可。

网友:
补充一点,两个异步时钟域之间互采,要么单根信号->即结绳法,要么是采用gray编码的多根信号,数据一般用fifo缓存,有时也可直接送到另一个时钟域(只要能保证是稳定的),例如在异步的AHB Bus Slave设计的时候。

网友(2011-07-29):
回复 网友A:
怎么分解valid信号?

网友:
用个33位宽度的fifo,左侧clk1把32位数据和valid拼起来都作为数据往里写,右侧clk2往外读,再把valid分离开,后续用valid处理数据。

网友(2012-02-09):
The basic question is how to do "async data transfer" reliable.

Solution is:
1. handshake. but transfer speed is slow.
2. async fifo. fast speed, but need more hardware.

You can trade off according to your requirement in start.

网友:
时钟欲切换

网友(2012-05-04):
顶alanzheng,
多比特线可以用DMUX和异步FIFO实现,在这个case里,考虑到clk1:clk2=1:1或1:2的情况时,还是用异步FIFO实现,只不过这个异步FIFO可以简化,不用读写地址来回同步。

网友:
很老的帖子了,之前我们也有类似的设计,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的,
其实FIFO的结构上也可以做文章,这个FIFO不需要设计成通用的FIFO结构,只需要将空满信号传递到对端就可以了,这这在AMBA的总线转换中经常使用的,可以采用这一方式,不过采用通用的FIFO简单,直接实例化,

网友:
可以考虑clk2正负边缘一起采样,相当认为拔高clk2频率

网友:
难度很大啊!

网友(2012-06-19):
mark以下 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2012-09-26):
多谢楼主,同时很期待Allen的3rd和DAJohns的2nd

网友:
再次顶一下,太感谢

网友(2014-05-22):
学习到了不少,顶67#,跟我的想法一致。其实两个时钟域约定好读的顺序就行了,由于clk2>=clk1 FIFO是不会满的,所以根本不需要有FULL信号。4个buffer刚好满足2个时钟的同步器延迟和一个时钟的读延迟。

网友(2019-02-11):
写的蛮好的啊,学习了,

网友(2025-04-11):
感觉还是用同步的思想设计异步电路,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贴子比较早,但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这么多年了今晚回来转转,才发现,也不知这位朋友对于此类异步采样问题,是否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实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不要去考虑时钟的问题,不能让同步电路中时钟的局限把思路闭塞掉,实际只要有“数据有效”信号,足以可靠的采样,也不需要几级缓存,一级缓存足够可靠采样,采样本身也不需要FIFO,如果这位朋友回来看到此内容,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