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布线资源不够,我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5-08-23):
在cpld里面布线,更改了一句话,就fit不过去了
而在此之前资源占用85%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如何解决,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

   更改一句话也可以差别很大的!

网友:

先分析一下,引起fit不成功的是哪一块逻辑,然后修改逻辑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