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个波形两个上升沿之间的距离,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05-08-02):
检测一个波形两个上升沿之间的距离,有什么好的办法?
除了可以用脉冲窗口,还有采样外
是否可以用$time这个系统函数在两个脉冲的上升时间来把一个当前仿真的时间赋值给两个变量,然后两个变量的值相减呢?
同时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谢谢啦!

网友:

用一个频率更高的计数器不知道能实现不?

楼主:

就是采样计算赛
可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