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FPGA综合过程中,为何该管脚出现如图错误?如何纠正?

楼主(2005-08-09):
上图是在Foundation3.1对Xinlix Sparten-XL系列产品中的XCS30XL进行综合时,出错的画面!
不知为何,总是如图显示U_CLK(Pin55)出错!
实际上该管脚是全局时钟PGCK3。但是文件中PGCK1用作PCI时钟,没有报错。为何这两个管脚类似的用法,综合时会有不同的结果?如何解决?
请各位DX指点!

网友:

在源设计里看看U_CLK信号是否被综合掉了。

楼主:

当我在不影响使用暂时屏蔽掉U_CLK管脚,继续进行综合的时候。在MAP阶段,总是提示上图错误!
是在Foundation3.1中如何进行对其ucf文件的Placement constrains/CLB Placement for critical blocks进行修改?如何修改比较合适?

楼主:

附件中是其相应的ucf文件。但是对其中有些部分,如:Placement Constrains for BARS、Define TBUF Constrains及Define PCI core timing constrains等没有看懂!不明白其语法及含义!应该说,该文件constrain中有些部分,是可以从Fondation3.1中的Constrain Editor查看的,但是这些部分从何而来?
请教各位DX,针对上述MAP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如何修改ucf相应部分?
抱歉,原想将文件文本上传,但由于不方便,因此先上传上述部分的图片资料。

楼主:

抱歉,由于操作失误。这是该ucf文件中的Placement Conatrains for BARS部分。

楼主:

抱歉,操作失误。这是该ucf文件中的Define TBUF Conatrains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