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控制 IP探讨

楼主(2005-08-09):
sdram控制  IP探讨
我现在参考altera提供的SDRAM控制器参考设计还有Lattice提供的SDRAM控制器参考设计
不知哪个更好上手呢?有参考这些做出IP的吗?
欢迎交流QQ:289133642

网友:

DIN

网友:

我也在做类似的,但有个问题有点糊涂了
""我刚学习verilog 现在遇到个问题,我编写了个fpga控制sram的东东,但做完越来越觉得我是在fpga里实现了个sram,我们写硬件描述语言都是下载到FPGA里的,FPGA与SRAM的管脚相连,最多能控制管脚的电平,SRAM的读写是自身完成吗?举个例子:输入地址ADDR,写信号WE为有效,然后从数据从数据总线上传输,它能自动写到SRAM 里吗?谢谢您的回答""
我们写控制程序只是控制器件管脚电平的时序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hxz2005/08/11 05:17pm 发表的内容:
我们写控制程序只是控制器件管脚电平的时序吗?

可以这么认为。
做SRAM的控制器要容易一些。SDRAM的控制器稍微复杂一点,需要注意SDRAM的初始化,各种时序参数的选择、行/列的选择、激活、预充电和刷新等。不过对于SDRAM的控制器,选择哪家的FPGA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是实现QDR(II) SRAM、DDR SDRAM的话,选择不同的器件,实现的方法不同,其实内部核心控制逻辑是相同的,不同的是IO逻辑的处理。在对IO接口的处理上,Xilinx Virtex4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网友:

谢谢一声叹息的指教,我现在有底了,我在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问题,希望以后能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2009-09-09):
有16m,32m的 sdram i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