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05-08-09):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是关于FPGA配置的,使用EPC1配置FLEX10K10,采用主动串行配置方式,在Protel99se上检测时老是出错。不知为什么?如下图所示:

网友:

FPGA跟PROTEL根本没有关系,你检查FLEX10K10的原理图IO脚属性设置?

网友(2005-09-08):

提示什么错误,是不是你的FPGA符号图
的IO属性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