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yclone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15):
我现在用 ep1c20 fbga400 -8 的芯片,jtag and as model下载每问题了,
下面是我的测试程序。
我系统时钟是由外部clk3提供(80M晶振)
经过加数器后,来驱动LED灯亮暗。
时间是12.5s
clk3 是有时钟的。
但led是不动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大虾指教!!
(modelsim 是通过得)。
//`include  "timescale.v"

module   count(clkin,cout_o);

input             clkin;

output            cout_o;

reg               cout;
assign            cout_o=cout;

integer           i;
integer           j;
//initial           i=0;
//initial           j=0;
always  @(posedge  clkin )
   begin
        if(i ==100)
         begin
            if(j==100)
              begin
               i=0;
               j=0;
              end
            else
              begin
               cout = 1'b1;
               j=j+1;
              end
         end
        else
         begin
          cout = 1'b0;
          i = i + 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如果LED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则LED动作时间不够,根本就没有能够驱动到高电平,驱动器就已经回复到低电平了!
如果LED速度足够快,则每隔0.125ms亮一次,且亮的时间只有0.00125ms,对于人眼来说动作速度太快,就相当于将LED的输出光能量平均分配了,如果LED瞬时输出光功率为P,则我们看到的实际效果就是LED输出光功率为P/100,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处于没有光的环境里,我们才能够感觉到!
如果你将输出反相,你就会看到你的LED一直在亮,也没有动作!

网友:

第二种情况解释错误!不好意思!
I != 100的情况没有详看:)
如果为第二种情况,应该是看到灯一直亮,光输出功率为一直加高电平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