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I2C的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哥,做了一个I2C的slave的写的程序,但是仿真出来EIO的输出都是零,而不是sda的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module I2Cslave(scl, sda, rst,eio);
    input scl;
    inout sda;
    input rst;
    output eio;
    reg out_flag;
    reg[7:0]  sda_buf;
    reg[7:0] eio;
    reg[3:0] cnt;
    reg ack;
//------------------------------------------------------------------------
parameter     r7=8'b10101111;
parameter     w7=8'b10101110;
always @(negedge sda & rst)
   if (!rst)
     begin
       out_flag <= 0;
       sda_buf <= 0;
       eio<=0;
     end
else
   if (scl)
      begin
         @ (posedge  scl) sda_buf[7]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6]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5]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4]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3]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2]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1] <= sda;
         @ (posedge  scl) sda_buf[0] <= sda;

      if (sda_buf==w7)
              begin
     cnt <= (cnt+1'b1);
      if ( cnt == 3'b111 )
begin
  eio <= {sda_buf[6:0], sda};
   cnt <= 3'b0;
   sda_buf<= 8'b0;
   out_flag=1;
   ack<=1'b0;
end
end
                  else
begin
sda_buf <= {sda_buf[6:0], sda};
end
endmodule

网友:

always @(negedge sda & rst)     // 此处有误
  if (!rst)
      .......
  else
      ......

网友:

是的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这样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