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同步器怎么做? 需要3个reg? (无内容)

楼主(2005-08-19):
(图片)

网友:

确实如此呀
你可以到edacn上面去看看亚稳态的内容

网友:

加一级FIFO不就可以吗?

网友(2005-09-29):

参考SNUG Paper中的一片文章,Cliff Cummings

网友(2011-10-15):
求解啊啊啊

网友:
单个bit最好加握手信号,多个bit可用异步FIFO(格雷编码)

网友:
对传输效率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结绳法
对传输效率要求较高的,可以使用异步FIFO

网友:
1 同步单bit信号,对传输效率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结绳法
2 同步多bit信号,考虑使用异步FIFO,根据收发端的速度差异设置FIFO的深度

网友:
single bit 将快clock domain信号拉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