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有关菊花链的问题

楼主(2005-08-25):
为什么要把众多器件的JTAG口用菊花链的形式连接起来
有什么好处呢?据说是为了定位器件的故障
基本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找了好久这个问题都没有找到
大侠帮忙啊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bit流从一端打入,然后从另一端输出,通过不同bit流的组合实现单板的jtag测试,不仅可以测试器件,也可以完成一部分ict测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