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综合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请问综合后仿真的问题,问题如下:
1、ncelab: *W,SDFNEP: Failed Attempt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posedge CK) Q) of instance data_rec_coding_stimulus_top.rec_encode.Data_rec.\data_reg[7]  of module FFSDQRHDLX <./rec_encode1.sdf, line 2487>.

为什么在ncelab的时候,会出现反标的路径不存在呢?因为SDF文件是从里面提取出来的呀?  能说说为什么么  ?
2、如下图所市:
为什么会出现建立和保持时间违背呢,是不是由于前面第一个问题的没有反标上去的原因呢?
  同时请问综合的时候都满足setup/hold time时间,仿真的时候出现建立和保持时间违背,是由于激励的原因,还是design的原因,还是两者的原因都有呢? 同时请问为什么呢?

楼主:

上面的书不是很清楚,麻烦点击打开放大看看,谢谢拉!!!
同时请问第2个问题中的timing violation到底是建立时间还是保持时间违背呢?还是两个都有呢? 同时请问怎么看这个timing violation么,后面的0.13,0.42是指什么呢?

网友(2008-08-12):
This one is easy. You need to remove the(posedge CK) Q.
the specparam doesn't have an edge
specifier which is causing the annoation to fail because the right
slot type doesn't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