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warning是怎么产生的,不是很理解

楼主(2005-08-31):
module bingcuanfan(clk,rst,a,b);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
output [7:0]b;
reg  [7:0]temp;
reg [7:0]b;
reg [10:0]state;
reg  [10:0]nextstate;
parameter idle=11'b00000000001,st0=11'b00000000010,st1=11'b00000000100,st2=11'b00000001000,st3=11'b00000010000,st4=11'b00000100000,st5=11'b00001000000,
          st6=11'b00010000000,st7=11'b00100000000,st8=11'b01000000000,st9=11'b10000000000;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state<=idle;
temp<=8'b0;
b<=8'b1;
end
else
state<=nextstate;
end
always @(state)
begin
b=8'b1;
case(state)
idle:;
st0: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1: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2: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3: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4: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5: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6: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7:begin
    temp={temp,a};
    b=8'b1;
    end
st8:b=temp;
st9:;
default:begin
        temp=8'b0;
    b=8'b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state)
begin
case(state)
idle:nextstate=st0;
st0:nextstate=st1;

st1:nextstate=st2;

st2:nextstate=st3;

st3:nextstate=st4;

st4:nextstate=st5;

st5:nextstate=st6;

st6:nextstate=st7;

st7:nextstate=st8;

st8:nextstate=st9;

st9:nextstate=idle;

default: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hxz在 2005/08/31 12:33pm 第 1 次编辑]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VCC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WARNING: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 not replaced by logic
Signal is stuck at GND
写的是一组11串行数据进入,第一位无效,2-9有效,后面的无效,截取2-9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