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设计了一个SDRAM控制器,当频率变化时,工作不正常,如何提高工作频率? 谢

楼主(2005-09-01):
各位好,我设计了一个SDRAM控制器,当频率升高时,工作不正常,如何提高工作频率? 谢谢。另:频率变化是指频率升高或降低

网友:

能不能发给我参考参考啊
我正在设计SDRAM控制器,希望多交流 QQ:289133642

网友:

应该是timing 的问题。
使用的是micron的SDRAM model吗?

楼主:

是现代的片子, 有很大的区别吗?
不过好多厂家的sdram controller都是与micron的接口的

网友:

现代提供verilog model 吗。还是你直接在fpga上测试。

网友:

SDRAM本身可以跑很高的频率,估计是你用来验证控制器的FPGA工作频率高时出现时序问题.

楼主:

mcslb老兄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如何提高控制器的频率呢?很头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