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为项目加了一个时间约束,系统运行结果反而变差了。为何?如何解决?

楼主(2005-09-01):
请教:我为项目加了一个时间约束,系统运行结果反而变差了。为何?如何解决?那么,时间约束应该如何加呢?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说得清楚一些!
时间约束是根据时序要求加的,怎么会运行结果反而差了呢?

网友(2007-01-13):
如果时间约束过紧,会使运行结果变差的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观点,约束不能乱加,得跟实际环境匹配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为项目加了一个时间约束,系统运行结果反而变差了。为何?如何解决?那么,时间约束应该如何加呢?谢谢

if it's a real timing constraint, then it shall be applied - no matterwhether the report becomes better or worse. of course, there is no needto overly over-constrain the design. if it becomes worse, check thetiming path and see
1)whether there are  many false paths or multi-cycle paths
2)whether the design shall be changed - add pipeline, use faster FPGA or process

网友:
改变约束,看报告,并得到M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