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的问题

楼主(2005-09-06):
一个关于分频的问题:
input[2:0] m;
input clk_i;
output clk_o;
reg[2:0] m,
wire clk_i;
reg[7:0] i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nt=int+1;
end
always@(posedge clk)
case(m)
0:clk_o<=#1 nt[0]&clk_i;
1:clk_o<=#1&int[1:0]&clk_i;
2:clk_o<=#1&int[2:0]&clk_i;
3:clk_o<=#1&int[3:0]&clk_i;
4:clk_o<=#1&int[4:0]&clk_i;
5:clk_o<=#1&int[5:0]&clk_i;
6:clk_o<=#1&int[6:0]&clk_i;
7:clk_o<=#1&int[7:0]&clk_i;
endcase
主体就是这样,输入时钟clk_i,得出的结果是当m分别为0,1,2,3,4,5,6,7输出的时钟clk_o的周期分别是输入时钟的2,4,8,16,32,64,128,256倍,运行没问题。
问题是:像clk_o<=#1&int[7:0]&clk_i;
如此的语句,int[7:0]是八位,而clk_i是1位的,如何进行按位与操作,是clk_i高位补0吗,还有前面的#1是什么意思,是立即数参与按位与运算,还是只是仅仅作为一个延时

网友:

#1作为延时
reg  [3:0] a;
b <= &a; 和 b <= a[3] & a[2] & a[1] & a[0];这两条语句是等效的。
所以你上面的疑问就不难理解啦。。。。

网友:

clk_i与向量的每一位相与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