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的保密性问题探讨

楼主(2005-09-11):
讨论一个问题:
把一个设计经过Modelsim compile后生成的目录和其下面的数据(.dat,.asm)做成一个库给其他设计来链接。那么这个库的保密性如何?会不会被轻松反汇编成原始的verilog代码?
哪位高手对这个有研究,欢迎给点指导。

楼主:

基本上也就是说那个 .asm的能不能被反汇编出来?

网友:

Typically if a company wants to deliver an encrypted IP to customers using
Modelsim, 'protected and 'endprotected should be added to the encrypted
portions of source code and compile it.
The outputs are .vp files (verilog) but with desired portion encrypted.
Hierarchy and input/output are left unchanged for users to read.

楼主:

'protected and 'endprotected 这种方式是要提供可读的接口才采用的。
而直接把编译过的.asm   作为库来链接应该比这个还要安全吧。
问题是这个编译后的安全性到底有多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