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5-09-12):
我使用cyclone EP1C12Q240C8 做的1394卡连接在WIN XP下可以正常进入,且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在WIN2K下,在进入画面会死机,且FPGA程序会掉,并且,下次再下载都无法正常下载,出现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请问大家这可能是硬件上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两个问题:
1.什么情况下,正常工作的FPGA会突然掉程序
2.什么情况下,以前可正常下载的FPGA。会再下载时出现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情况

网友:

Conf_done signal goes high after the whole configuration code is loaded into
FPGA from flash, and CRC check is complete. If conf_done stays low, it is likely
the CRC check fails. The best way is to power down then power up the whole board.
Did you run the same version of Quartus II of window 2K and window XP? Different
versions could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