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5-09-16):
我现在正在找一个fpga系统的错误。这个系统是通过设想头提取照片,然后存到SDRAM里面,处理,然后同过usb传输到pc机上。其中sram和usb是买的产品。一些控制器是自己用VHDL在FPGA上实现的。当照片时36张的时候,没有错误。当提取照片数量大的时候,前36张是好的。后边的旧不正确了。我现在正在找这个错误。
我想看看SDRAM里面得内容或者fpga里面某处datapath 的内容,提取出来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了。
大家觉得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这个系统运行时,怎么观察一些单元或者datapath的内容呢?比如说我想看SDRAM里面的内容,或者usb传输了什么内容。
谢谢大家了,感觉有点难。

网友:

估计是地址产生或访问有问题,把重要的控制信号及数据信号'probe'出来,用逻辑分析仪观察,当然更好的方法是自己设计一个可以与计算机连接的调试接口在计算机与平台之间传递数据.

网友:

用的是谁的片子?一般都提供在线调试工具,比如xilinx的chip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