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产生正弦波失真如何解决

楼主(2005-09-22):
提供5V单电源给8038,得到的正弦波上半部分被消掉,在不增大供给电压情况下,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试试用双电源能否补偿过来,

楼主:

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放大倍数可以调节?

楼主:

放大倍数?请具体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