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对于复位信号rst用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的原因?

楼主(2005-10-12):
对于复位信号rst,有的人用高电平有效,有的人用低电平有效,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么?

网友:

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

有两个方面可以考虑:
1。你的库中的触发器异步复位端是什么电平有效。
2。如果是同步复位,似乎不用计较高低电平,但要考虑复位信号生成电路。对于CMOS工艺,应该有维持高低电平的功耗问题。

网友:

早期都是用低电平复位
复位结束以后,需要维持复位信号高电平,带来了功耗的问题,有一部分人用高电平复位
随着工作电压的降低,考虑到噪声的影响,又开始趋向于选择低电平

网友:

atuhappy说的比较有道理,支持一下!

楼主:

听说为了去掉高电平的毛刺所以该为低电平复位的
用的是异步复位
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功能
同时请问如果用低电平就没有毛刺了么??

网友:

毛刺对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影响不同

网友:

有理,顶一下

楼主:

请问对低电平影响大,还是高电平呢?
我说的低电平是复位信号低信号的有效!!
同时请问为什么?

网友: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对于同一个设计,里面的不同时钟域的复位信号应该怎么处理:可以选用不同的复位方式吗

网友:

如果是高电平有效,那么平时就处于低电平
因为低电平很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而产生较大的毛刺,
如果ff是异步复位,这时可能会使ff产生复位的误动作

网友(2010-11-1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电路里面无论高低电平,都应该有毛刺存在的,尤其受到外界干扰时。
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都要考虑毛刺滤除的。
其实现在很多芯片逻辑是低电平复位,而PLL复位时高电平,因此两者都存在。
复位需要注意的同步到各个逻辑的时钟域,方便recover/remove检查。

网友:
高低电平复位,早期是对功耗影响不同的,但是现在芯片多采用CMOS工艺,不存在功耗区别了,所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取决于系统设计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参考你的设计工艺!

网友:
顶一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