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库编译后,为什么在后仿真还是提示找不到? (无内容)

楼主(2005-10-08):
(图片)

网友:

后仿真时,要在simulate-libraries中add所使用的xilinx器件库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啊!谢谢

网友:

修改modelsim.ini

楼主:

修改了,还是出错阿,具体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

把库加到这里

网友:

sdf文件加到这里

网友:


楼主(2005-11-19):

没有找到sdf文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