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输出并行数据时的毛刺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5-10-09):
我在做一个高速DA时,数据率是50M,IO口在输出并行数据(D触发器输出端直接接IOPAD),会出现毛刺现象(在用modsim后仿时发现的),就是在数据发生改变时,每个bit改变时间不同步(我使用了全局时钟)。
观察发现,D触发器输入端数据并没有毛刺,所以可以肯定问题出在时钟上,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FPGA中,时钟的扇出数最多要多大为好?我的CLKP 扇出有72,是不是太多了!
部分代码如下:
module TOP(CLK, RESB, TRIG, CLKP, CLKN, DA, DA_PD,TRIG2);
    input CLK;
    input RESB;
    input TRIG;
    output CLKP;
    output CLKN;
    output [15:0] DA;
    output DA_PD;
    input TRIG2;

wire [15:0] DA_D;   //DDS输出数据
mydds dds10(
   .DATA(DATA),
   .WE_F(WE_F),
   .WE_R(WE_R),
   .CLKP(CLKP),
   .CE(DDS1_CE),
   .ACLR(RES),
   .SINE(SINE),
   .COSINE(COSINE),
   .COSOUT(DA_D)
   );
//DA
reg [15:0] DA;
always @(negedge CLKP or posedge RES)  //CLKP主时钟
  if(RES)
     DA<=0;
else
     DA<=DA_D;

网友:

脉冲间隔多少
是否会影响DA输出
不影响就算了
为什么是下降沿输出?

楼主:

脉冲间隔多少 ----你指出现的毛刺把,基本每个数据都有,我看了每个BIT,发现每个bit数据在CLK来时发生跳变不是同步的,有的bit快,有的bit慢,这样才出现了毛刺
是否会影响DA输出----板子还在做,没有上板上调过。
不影响就算了
为什么是下降沿输出?----下降沿和上升沿都试过,一样的结果。考虑到DA的时序要求才用下降沿的,应该没区别把
请问这个和时钟的扇出数有没有关系?
还有,我使用DCM产生的CLKP和CLKN,相差180度,
从DCM出来的信号很好,CLKP和CLKN都经过BUFG后,2个信号的相差不等于180了。(后仿中,实际没测过)

网友:

发个图上来吧
你说的好像不是毛刺,只是数据没有同步变化

楼主:

对,是没有同步变化
看看图能发上来吗

楼主:

上图下面的是[15:0]DA  的波形,在每次变化时都有不稳定的状态
上面是每位数据的波形,可以看到数据没有同步变化
可是我用的是全局时钟,理应到各个触发器的时间基本相同才对
CLKP 50M
`timescale 1ns / 1p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5/10/10 09:09am 第 1 次编辑]

这个毛刺不会有影响的
在PCB板上看不出来的,而且你的DAC输出后一定要有滤波器的

网友:

奇怪的是都在时钟下降沿之前变化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xj4283在 2005/10/10 09:52am 第 1 次编辑]

哦,那就好
再看看这个
我发现数据延迟好大啊,我是在CLKP下降沿触发,基本要到一个周期后才改变哦
always @(negedge CLKP or posedge RES)  //CLKP主时钟
if(RES)
    DA<=0;
else
    DA<=DA_D;

楼主:

我怀疑不是在下降沿之前变,而可能是延迟太大把

网友:

你把DA_D的信号拿出来看看波形
你可以把频率降低一下看看
另外再加一级触发器看看情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xj4283在 2005/10/10 09:53am 第 1 次编辑]

下面那个是DA_D
  已经是2级触发器了
DA_D也是CLKP下降沿锁存的
always @(negedge CLKP or posedge ACLR)
if( ACLR)
COSOUT<= 0;
else
  COSOUT <= MULD; //COSOUT就是DA_D
wire [15:0] DA_D;   //DDS输出数据
mydds dds10(
.DATA(DATA),
.WE_F(WE_F),
.WE_R(WE_R),
.CLKP(CLKP),
.CE(DDS1_CE),
.ACLR(RES),
.SINE(SINE),
.COSINE(COSINE),
.COSOUT(DA_D)
);

网友:

这两个波形的边沿怎么这么近,没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呀
综合时时钟约束是多大,综合后报出的可运行频率是多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xj4283在 2005/10/10 10:54am 第 1 次编辑]

这两个波形的边沿怎么这么近,没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呀  ---有,超过一个时钟,你看边上的数据就知道了
时钟约束是50M
综合后报出的可运行频率是77M--input delay设为2NS
综合后报出的可运行频率是200M--input delay设为0NS

楼主:

#                23844 DA=13112
#                23844 DA=13104
#                23844 DA=13232
#                23844 DA= 5040
#                23844 DA= 5042
#                23844 DA= 5043
#                23883 DA= 5047
#                23883 DA= 5095
#                23884 DA=  999
#                23884 DA= 1007
#                23884 DA= 1005
#                23884 DA= 1004
#                23924 DA=33772
#                23924 DA=37868
#                23924 DA=37860
#                23924 DA=54244
#                23924 DA=62436
#                23924 DA=62438
#                23963 DA=62434
#                23963 DA=62370
#                23963 DA=62114
#                23964 DA=59042
#                23964 DA=59043
#                23964 DA=58531
看DA的数据,发现同一个时刻,数据改变了几次!
估计实际中不是问题,只是觉得奇怪

楼主:

看这个
我不把CLKP输出到IO上,时序就差不多对了
module TOP (
  DA_PD, TRIG2, TRIG, CLK, RESB, DA
);
直接输出到IO脚上,会对时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啊!

楼主:

这个是我的DA对时序要求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xj4283在 2005/10/10 12:00pm 第 1 次编辑]

这个是我的FPGA输出时钟和数据的时序,应该没问题把
CLKPOUT和CLKNOUT是这样来得,仿真出来竟然是这样的。
assign CLKPOUT=~CLKN;  //CLKN  CLKP的180度相移
assign CLKNOUT=~CLKP;

网友:

TSETUP、THOLD都多大呀
能满足setup、hold就行了,毛刺是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a 1.25ns hold, a 0.4ns setup,
and a 1.8ns propagation delay time.
There is a 3.5 clock-cycle latency between CLKP/CLKN transitioning high/low and IOUTP/IOUTN.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说输出比输入晚3.5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