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复位设计or异步复位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5-10-15):
设计中的复位信号一般应该设计为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根据什么来确定。
另外,在同一个设计中,不同时钟域的复位设计是否可以不一样:有同步复位,也有异步复位,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都可行。

网友:

只要考虑好了亚稳态的问题,无论是异步还是同步,都是可以的。
关键是看你的需求

楼主:

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情况来确定异步复位方式或者同步复位方式呢。一直对这里很困惑。

网友:

对于现在的FPGA,理论上讲无论是采用异步复位还是同步复位,占用的资源是相同的。区别在静态时序分析的时候,采用同步复位可以简化时序分析过程。
但实际上,现在的综合工具有时并不能将同步复位信号映射到ff的同步复位引脚上,所以采用同步复位有时会增加逻辑资源。

网友:

有道理,这种东西除了经验,直观上似乎很难作出什么判断

网友:

功能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是同步还是异步,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案例:
设计中的复位情况比较烦琐,有外部引脚上的复位信号,有内部产生的复位信号,有多个时钟域的复位,有单拍复位,有多时钟周期的复位,有高电平有低电平复位;
外部复位都是采用同步之后的异步复位方式。
综合后模拟没问题,STA没问题,但给后端做物理实现时,告知曰工具处理不了。哪位知道物理实现时对复位设计有什么限制么?

网友:

同步异步要靠电路功能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