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xilinx 仿真问题(关于 ip coregen)!

楼主(2005-10-20):
  我使用ip coregen shen生成一个滤波器,系数文件也设置好了,但是前仿真可以,后仿真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提示: undefined symbol ****   提示找不到一些调用的元件,请问该怎样办?
另外,调用自身的库的元件时,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能做后仿真,请高手赐教一二!
谢谢!

网友:

要编译库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