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debussy的单步执行问题

楼主(2005-10-22):
关于在debussy的单步执行问题:
每次import design后,编译是通过的:
Cmd > Analyzing...
source file "g:\Novas\Debussy\WORK\AFIFO\afifo.v"
source file "g:\Novas\Debussy\WORK\AFIFO\dpram.v"
source file "g:\Novas\Debussy\WORK\AFIFO\test.v"
   included file "afifo.v"
   included file "dpram.v" - 0 error(s), 2 warning(s)
Linking... 0 error(s), 0 warning(s)
Total   0 error(s),   2 warning(s)
---Any error or warning message, please refer to "g:\Novas\Debussy\bin\Debussy.exeLog\compiler.log"---
但是当运行的时候出现:
Cmd > !run -mti vsim -c work.fifo_test novas.novas +fsdbfile+g:\Novas\Debussy\WORK\AFIFO\dump_i.fsdb
simulator catch signal 12
Process is terminated.
Warning --- No simulations.
fsdbInteractive
我知道这是由于产生不了fsdb文件的原因,我通过配置在modelsim上可以产生dump_i.fsdb,当我在debussy用nwave时,调用modelsim产生的dump_i.fsdb,后进行模拟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我这个debussy自己是不能够产生fsdb文件,那是不是就不可以单步执行代码了?
请大侠指教!!!

网友:

我的也不能用
是debussy不能调用modelsim仿真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yinfun在 2005/10/24 10:03pm 第 1 次编辑]

大家交流一下怎么配置啊,我也是卡在这个地方,
另外有没有人会将Verilog文件编译成lib文件,
这样将lib文件导入Debussy中,就可以识别综合以后的网表!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遇到了,看别人的教程都是说一步就ok,百思不得其解啊,难道是modelsim的版本问题(破解得不够好?),我使的是5.8e,有使用正版的兄弟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2006-03-09):

debussy 是不能跑仿真的,只能调用rtl or netlist 结合dump的波形文件实现waveform, schematic,source code interactivly debug. I think so!
不知有人用过波形比较功能里面的那个条件比较功能没有,有clk,cycle,expression三选项的,我用不起来,郁闷ing!

网友(2008-03-16):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不能直接使用run&continue按钮来调用modelsim进行编译仿真,另外debussy也识别不了xilinx的器件库,不知该怎么解决。
关注此帖

网友:
同样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下吧

我按它的用户手册也搞不定

网友:
爱国版嘛,总会有问题的嘛。

网友(2008-12-04):
不懂,等回复

网友:
我也卡在那好久了,搜索了很多资料也没明白怎么回事,,真难以理解其他人是怎么一步OK的

网友:
debussy有这种用法吗?还不知道呢

网友:
请问哪里有的debussy下载

网友:
为什么不用modelsim仿真完产生fsdb,然后再用debussy查看波形呢

网友(2009-01-19):
You may vfast the vcd which is simulation result.
This will take more time and space, but you can omit this issue.

网友(2009-10-23):
确实是个问题,大不了不用它了

网友:
debussy 是不能跑仿真的,只能调用rtl or netlist 结合dump的波形文件实现waveform, schematic,source code interactivly debug. I think so!
不知有人用过波形比较功能里面的那个条件比较功能没有,有clk,cycle,expr ...
引用 网友A:

用过expression,其他两个没用过。

网友(2010-04-20):
也是等回复,不会!

网友(2011-03-24):
同问@@ 也是卡这里了==

网友(2012-07-06):
我也是的哦,求解

网友(2025-04-25):
请问哪位大佬解决了吗